HP 21-a068一体机白屏维修,简单粗暴!

楼主(2018-05-20):
客户送修HP一体机,一来就说要换一根屏线。。故障开机直接白屏,键盘大小写灯亮,在其它地方说是屏问题,然后换了个屏故障依旧,然后又告诉客户是屏线问题,说那边没有,所以拿我这来了。。。。
告知客户,如果确认更换屏还是一样故障,基本可以确认是主板电路问题,屏线概率非常低(开机直接全白,一点闪屏迹象都没)。。。反问客户,上家维修屏都换了还会差一根屏线?   如果客户坚信就是屏线问题,我也可以帮忙直接更换,好坏不管,照样收费。。。。
客户想了下,最后直言,不管什么问题,说了也不懂,修好多少钱。就喜欢这么爽的,费话那么多,报价开单,留机。。。
机器型号:

拆机,板号..DAOWJBMB6C0

白屏故障:

维修思路:
白屏,除了屏故障,还是很好修的,直接找到图纸,屏接口,LCDVCC.

.果真没也,运气比较好,秒杀的节奏。。

来源于稳压芯片U20   ,测6脚5V供电没。。

续继查,5V原来为二级电压,触发后才有。。。(刚测LCDVCC是上电在屏接口,稳压芯片的供电多数待机供电,芯片由开启控制,而这个供电也由二级电压提供)

上电,U20的6脚供电5V正常,3脚开启正常,1脚输出还是为0V,   这个稳定芯片,修白屏故障太多了,直接,简单,粗暴,一烙铁干掉U20,1脚和6脚直连。。。

装机收工,显示正常。。。

测试了几个小时稳定。。。
还好客户没那么坚信上家,硬要我去换屏线。。。。
最后,把图纸一并分享给大家。。

网友:
干净利索,维修有的时候就是得这样!!!!!

网友A:
我也喜欢 一句话 搞定多少钱。。。不墨迹

网友:
搞定多少钱。。。不墨迹

网友B:
这个5脚芯片爱坏的。DELL机器上白屏也是这个坏

网友:
技术可以哦。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C:
那么高深的 故障  我也只能围观下了

网友D:
这种问题液晶显示器上遇到的很多,我都是直连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喜欢 一句话 搞定多少钱。。。不墨迹

最烦有些客户不懂装懂,还到边上叽叽歪歪。。。

网友(点评):
现在这样的人很多啊 我就是这样的客户 反正我就是跟你抬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5脚芯片爱坏的。DELL机器上白屏也是这个坏

确实是,记得好像是N5110白屏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高深的 故障  我也只能围观下了

大神,。。。你还可以再低调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液晶显示器上遇到的很多,我都是直连解决的

这个电路直连过好多,应该不会有什么的。。

网友:
不错 有学习了一些新东西

网友E:
楼主维修思路这么清楚,谢谢分享。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快速高效简单了结,值得学习.

网友:
经验,经验,一看就是老手,以后多发点贴。

网友F:
简单粗暴,这钱好赚,楼主好技术,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捡钱的故障啊

网友:
报了多少钱?

网友:
开关芯片挂了!直接联通,管他什么低功耗!

网友G:
输入--开启正常 没输出 一个字 干

网友H:
有图纸就好修一点啊!这样的机器的问题楼主是直接秒杀啊!

网友I:
这才是维修,目的就是赚钱,简单粗暴 直截了当,值得学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K:
xun huan bian yan se ni xiu guo ma ,,,,,,,,,,

兄台是说什么修过吗?  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维修思路这么清楚,谢谢分享。多向楼主学习

故障比较简单,谢谢支持。。。。

网友L:
维修就得这样 干净利索 能快速解决的就不要拖泥带水 楼主厉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干净利索,维修有的时候就是得这样

网友:
楼主技术硬   干净利索

网友M:
图纸难得 。没有图纸修起机器来就感觉吃不香了 。呵呵

网友:
好久没有修笔记本,论坛的贴还是老样子

网友:
简单粗暴    楼主牛

网友N:
不错不错,一步到位,666哇!波卡啦!哈拉少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O:
一体机白屏的还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P:
牛逼,现在维修半桶水的太多了。。。。。。。。。还是懂点电路好。。。。

我们这外面很多30元上门修电脑的,那个嘴吧忽悠是一套一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简单粗暴,这钱好赚,楼主好技术,分析的很到位

现在很多维修就是简单粗暴,省时省料。。。

网友:
修主板统一定价,三百元。。。。

网友:
引用 网友Q:
的确是简单粗暴  省事多了  每天来几个就好了

修机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秒的,还有两成的烧脑精。。。

网友:
引用 网友G:
输入--开启正常 没输出 一个字 干

想要快速出结果,那就干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图纸就好修一点啊!这样的机器的问题楼主是直接秒杀啊!

有图纸修机事半功倍,没图按经验有时没跑电路会误判 。。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才是维修,目的就是赚钱,简单粗暴 直截了当,值得学习

现在修机讲的就是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维修就得这样 干净利索 能快速解决的就不要拖泥带水 楼主厉害

碰到疑难杂症,头都会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图纸难得 。没有图纸修起机器来就感觉吃不香了 。呵呵

没图凭经验三把斧一扔,再搞不定就头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N:
不错不错,一步到位,666哇!波卡啦!哈拉少

你这头像不是那谁的么。。。小号  ?

网友R:
可能是上家不会维修,不然这个到不到你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高深的 故障  我也只能围观下了

远程学员,不用开口就知道内功深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体机白屏的还真少

一体机白屏的多,我就碰到过好多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可能是上家不会维修,不然这个到不到你哪里。。。。。。。。。。。。。

还好上家不懂也没瞎折腾,要不然到我这也无人为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图凭经验三把斧一扔,再搞不定就头大。。

华硕的机器 好多都没图 再有好多故障都是感觉一会好一会又不行的。搞得一接着华硕的都有点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头像不是那谁的么。。。小号  ?

谁的小号?

网友:
论坛有位大神,就用了和你一样头像,每次看到都要先笑一顿。。。。

网友:
哈哈哈      好厉害    看着都很牛的  那种   我不会学习了

网友:
楼主理论 真好

网友:
这样修好而不换芯片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赞一个秒杀的。平时白屏也遇到过。

网友S:
引用 网友J:
兄台是说什么修过吗?  没看懂!

拼音翻译过来是 循环变颜色你修过吗

网友:
搞定多少钱。。。不墨迹 !   谢谢,有图纸一边看一边学!

网友T:
我这个A1342的苹果开机白屏一直白,按ALT也没反应,屏接口供电都正常,显示信号也都打值正常屏也换过,NV桥也吹过都不行大神指导下。

网友U:
下回碰到这个五角芯片的多留意了。。。。

网友V:
这年头  有钱还是安逸啊     哎      这样的客人多点比较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拼音翻译过来是 循环变颜色你修过吗

你是说Dell的机吗?碰到过,多数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年头  有钱还是安逸啊     哎      这样的客人多点比较好啊

爽快有钱的客户容易随便投医,容易被外面二把刀拦住。。

网友J:
引用 网友T:
我这个A1342的苹果开机白屏一直白,按ALT也没反应,屏接口供电都正常,显示信号也都打值正常屏也换过,NV桥 ...

两点尝试不知兄弟有没注意到,一,键盘坏,一直白屏按ALT键没反应,可以外接一个键盘试试,二,硬盘坏,按键盘ALT也会一直白屏,插一个苹果系统U盘,然后再开机按ALT试试,还是白屏排除硬盘。。。三,屏问题,只能尝试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下回碰到这个五角芯片的多留意了。。。。

这种稳压芯片在屏供电上用的非常多,坏的也多。。。

网友:
楼主真的是简单粗暴、维修思路清晰、快准狠 、电脑维修已过关、手机维修待进展、要想维修赚大钱、不如回家过大年!!!

网友:
这个确实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两点尝试不知兄弟有没注意到,一,键盘坏,一直白屏按ALT键没反应,可以外接一个键盘试试,二,硬盘坏, ...

大神你说的三点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太暴力了。。。。。。。。。。。。。。。。。。

网友:
经典故障,我想知道是这个芯片坏了吗。

网友:
就喜欢这种简单粗暴的维修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故障分析到位,谢谢分享

网友:
快,准,狠,看哪里缺供电,只要阻值正常,直接飞线最快了

网友:
看着就痛快 客户痛快 你也痛快 客户不痛快  你也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