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3 c盘bitlocked 怎么恢复文件

楼主(2018-05-20):
接修一个surface pro3  系统崩了 c认不到容量   chkdsk修不了  c有微软加密  diskgeniu扫不出来 谁有办法 只要桌面十张图片

网友A:
微软网站能查询到恢复密钥,拆下放其它电脑上导入密钥解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软网站能查询到恢复密钥,拆下放其它电脑上导入密钥解锁看看

关键没地方让导入密匙a  放弃了 直接

网友:
bitlocker貌似很牛的密钥是128位加密的。。。

网友:
先确定微软账号记下,然后登陆onedrive(微软云盘类似),找找bitlocker密钥,在电脑上尝试恢复

网友:
这个就真的不好整了,你这个加密了就和苹果一样,如果没有专门的工具,你磁盘都打不开

网友:
微软的机就是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