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580掉电

楼主(2018-05-20):
  求助Z580掉电,集显电压无,其他正常,J8E的桥 DALZ3AMB8E0  REV:E。不插内存1.04电压不掉,插了内存1.15再往上跳一下掉电,反复重启。刷了很多BIOS不行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存供电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查25兆晶振起振没有,还有DRAMRST内存复位这个信号,这个桥也很容易坏,最近这种桥还涨价了,不好做

网友:
查下供电。。。。。。。。。。。。。。。。。。。。。

网友:
这个桥也很容易坏,最近这种桥还涨价了,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