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组装能触摸,原装不能触摸,ic换了还是没用,

楼主(2018-05-20):
iphone6p组装能触摸,原装不能触摸,ic换了还是没用,现在无头绪了,

网友A:
换一块其它的原装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其它的原装屏试试

换了好几块了,换组装都有用 。原装一点反应都没   。ic换了几个也没用。 组装一上就灵,

网友B:
是不是可以测试触摸座子的阻值,看看是否有异常情况

网友C:
无触摸 测座子的阻值啊 然后查供电 在就是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测试触摸座子的阻值,看看是否有异常情况

                       阻值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触摸 测座子的阻值啊 然后查供电 在就是数据了!

                    阻值 。供电都有...

网友:
有没有刷下机试试看。。。。。。。。

网友D:
PMU_TO_PHOTON_ALIVE_CONN找这个信号.......你看看是不是上啦电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MU_TO_PHOTON_ALIVE_CONN找这个信号.......你看看是不是上啦电阻掉了???

PMU_TO_PHOTON_ALIVE_CONN这个连接的是电感,不是电阻

网友:
换座子可能有用,不确定 试试吧6666666666

网友:
6代修过 是这个  参考下.............

网友(点评):
人家是触摸,你搞一个显示的,是不是在搞笑

网友:
6S  有个一样问题@@@@@@你的解决没有

网友:
这种情况先打下显示座各阻值正常不!

网友:
对比好机器打一下阻值把,我好像看过类似文档,缺一个信号

网友:
PMU_TO_PHOTON_ALIVE_CONN 这条线路上相关的原件打值看看

网友:
有一个脚组织决定不正常 你重新仔细测一下吧 之前遇到过一样问题

网友:
你换个触摸座子吧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不光要打触摸座子的阻值,还要打显示座子的阻值

网友:
你换个触摸座子吧6666666.。。。。。。。

网友:
搞好了有没有呀 这种问题之前遇到过的 排线座组织肯定有不对的 仔细测

网友:
兄弟 搞好没 搞好了 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
黑白触摸IC都换一下试试!!!!

网友:
本人不是很懂,帮你不到,但是我想肯定是某个信号有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是不是原装屏的触摸排线有问题啊~  老铁修好了说一声,学习学习

网友:
毫无疑问 显示座子问题  懂得用刀挑几个脚就好 不懂就换座子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哪个R1301上啦电阻掉了

网友(2018-06-20):
楼主你这个问题修出来了吗?分享下结果吧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没,给大家分享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