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X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8-05-20):
不触发,测到小电池没有一点电,换一个新电池一下子就没电了原来是D13的问题,拆掉就好了

网友:
这说的好。。。。。。。。。。。。。。。。。。。。。。。。。。

网友:
又是一个新经验啊,厉害了,。。。。。。。。

网友:
就这么简单直接明了。。。。白捡了两百大洋吗

网友A:
这个不对吧。D13  不会出现出现这种问题吧。应该是其他地方有短路吧

网友:
其实我想说无图无真相。。。。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继续加油!!!GO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截个图纸看看,这样更直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对吧。D13  不会出现出现这种问题吧。应该是其他地方有短路吧

楼主,你的这机器应该是D13后面的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这真是简单干脆,来点过程给你加分啊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上的小电容短路或漏电造成的

网友:
d13短路了还是漏电了。D13好像是稳流的吧。去掉要紧吗 ?

网友:
D13短路了吧 这种遇到不多。。。。。

网友:
D13链接这什么信号 ?             会不会时间不保存 ?

网友:
二极管对地了还是电容短路漏电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太简洁了吧。。。。

网友(2018-06-19):
确认是D13坏了吗??不是后续漏电导致的吗?

网友:
ei ge tu huo zhao pian ,,,,,,,,,,,,,,禾禾

网友:
感谢楼主,,,,,,,,,,,,,,下次遇见就可以注意了。。。。。

网友:
还有这个问题,下回知道 了。。。。。。。。。。。。

网友:
厉害 有个图或者照片也好啊.....空空的看上去还以为是求助帖

网友:
楼主能截个图就更好哦

网友:
感谢楼主,,,,,,,,,,,,,,下次遇见就可以注意了。。。。,,

网友:
这个经验好呀 一下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