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ATX电源

楼主(2018-05-21):
       ATX电源,正常使用中突然停止,之后就不能启动。风扇不转,测量12V、5V、3.3V、-12V全部为零,紫色线(PS_ON)5V 和 绿色线(PWR_OK)5V 正常。
      拆开机壳,发现有两只470微法电容鼓包。这两只电容,分别是-12V和紫色线5V的滤波电容。在线测量,未发现击穿,但性能已变差,更换新电容。
      上电,用电线短路绿线和黑线启动电源,没有反应。找到光耦,用起子瞬间短路光耦输出端,电源启动。测量电压,全部正常。接上负载,十分钟后,电源停止工作。仔细检查,发现输出端电感线圈的12V和5V的两个绕组短路。拆下电感,分离短路点,重新装上。启动电源,测量电压正常。
      接上电脑,开机试运行两天,工作稳定,确认故障排除。

网友A:
看得出:这个电源垃圾,但是楼主强悍!

网友:
不是电感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这个电源垃圾,但是楼主强悍!

谢谢鼓励

网友B:
电感内部短路,断开短路点,电感就好了。

网友C:
楼主我有几点要向你说明:
1、这是个杂牌垃圾电源没必要维修,但是楼主维修的精神可嘉,可当作是维修学习
2、这个电源的电容鼓包还有你修的这个电感短路是因为电源过载运行导致的,我看大电感的磁芯已经过热变色了,而且大电感的线圈,也就是漆包线也有些变色了,总的来说这个电源没有维修价值,而且修好了也用不长了
3、楼主精神值得鼓励,给你三个赞,赞!赞!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有几点要向你说明:
1、这是个杂牌垃圾电源没必要维修,但是楼主维修的精神可嘉,可当作是维修学习
...

有见地,我就是为了实习,谢谢鼓励。

网友:
楼主这次维修,得到的不是电源,而是维修经验,还有大家的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内部短路,断开短路点,电感就好了。

电感内部不会电路里 主要是这个5VSB 电容坏了是主要

网友D:
哪里是短路点啊,电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是短路点啊,电容么。。。。。

    两个470微法的电容质量很差,不堪重负,发生软击穿,引起大电流。整个电容升温鼓包。
    电感线圈内部有四个绕组。由于电容软击穿引起的大电流,导致L-2负载过大发热,融化了漆包线的绝缘漆,致使L-2与L-4在某一点发生短路。于是拆下电感,分离了短路点,并进行了有效的绝缘处理,由此修复电感线圈,继续使用。

网友:
楼主的维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居然查出是电感断路,一般很少怀疑线圈断路这样的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线圈变压器导致的故障,我的是有电压,但是电压不对,当时查了一天才考虑到这货上,万万没想到这玩意还会坏

网友:
电源虽便宜 但是能有能力修好  很不错了

网友E:
这垃圾楼主不测试两天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垃圾楼主不测试两天         ????????????

谢谢提醒,修复之后用到现在,一直稳定。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这次维修,得到的不是电源,而是维修经验,还有大家的鼓励!

网友F:
线圈烧这样了都。。。。。。。。

网友G:
山寨电源一眼就知道电容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圈烧这样了都。。。。。。。。

都是破电容楼的祸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山寨电源一眼就知道电容爆了!!!!!!!!!!!!!!!

电容鼓的厉害,你是好眼力。

网友:
线圈一般坏的比较少,没点技术还真的很难查出来

网友:
电源杂牌,修理思路清晰,快速判断问题所在,平常没少修电源呀

网友:
垃圾电源楼主还有心思修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