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81M 不触发维修(成功修复)

楼主(2018-05-20):
CIH81M  拿来看了一下,问题很简单,就是5V转3VSB那个U33  八脚转换管坏了,没有找到一样的,就在显示器驱动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去,也能用,不多说,看图

网友:
这是正规的电路图.......................
.........

网友:
有         图纸就是好搞 、、、、、、、、、、、、、、、、

网友:
技术功底深厚。

网友:
挺好!666 这维修电脑还需要有 画图的天分啊!要不然真不行啊!

网友:
这个手画的 可以........................

网友:
费板子上多的是LDO,随手拿来就有一堆!修好就行

网友:
楼主,我只能喊6666了。真是随机应变啊,这种电路随便改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学习了

网友:
这个焊接功夫 可以啊~~~~~~~~~~~~~~~~~~~~~~~~~~~~~

网友:
神一样的操作,能搞好就行,管他什么过程,学习了

网友:
修好就是钱啊 ,不错的

网友:
这功夫可以,修好稳定就好,效率高

网友:
是不是要用带V3.3.的1117管才可以,,不然精密电阻怎么搞

网友:
直接用带V3.3.的1117管代换,但是楼主这手艺真是666,主板是8脚的改3脚的,安装是个问题啊

网友(2018-07-19):
太厉害了,楼主高手啊,学习中

网友:
显示器驱动板的三端稳压器电流能不能达到桥的要求???如果电流太小的话,容易返修,可以用主板上面的1117 或者1084/1085 改电路,ADj脚装两个分压电阻就可以了,而且电流可以满足PCH的

网友:
看了几天论坛,发现会改线路的高手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