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9AL掉电

楼主(2018-05-20):
联想昭阳E49A intel 独显 板号11310-1 LSS-1 mb,开机显示LOGO立马掉电,且不能触发(重新拔插电源可以触发);多次开机偶尔能进系统一次可正常使用;关机故障依旧,刷过BIOS,求大神指点

网友:
看看南桥是不是虚了。虚焊的多,另外查下南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CPU 供电那个晶体管容易坏。可以换一个测试下看看

网友:
没错,这个烂机就是搞CPU供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里有漏电,特别是开关这边的电压

网友:
拔掉开关小板短接开关针也一样显示LOGO就掉电,不能再触发,必须拔拔插电源
才可以

网友:
假焊过桥,测量供电也都正常,PU4301 PU4302也不发烫,CPU供电也正常;论坛上都说PU4301 PU4302容易坏,看来的先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