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H2-LM5主板,集显无显示,插独显正常,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5-20):
如题:联想H61H2-LM5主板,集显无显示,插独显正常,求大神指点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子试试看………………

网友:
1155接口的CPU坏核显再正常不过了,除了换U还能怎么处理?

网友:
因为这款机器壳子做工太差,机器开合的时候会导致主板弯曲,经常开合就会导致主板芯片接触不良

网友:
我之前,也遇过这样的问题。最初以为是bios坏了,刷入后,用个几天,要么不开机,要么通电黑屏,但是,启动的声音还是正常的。后来,在怎么维修,这是一样的问题。我也郁闷了,集显不亮,独显可以点亮。最终,没有找到根本的问题,还是换了一个主板。

网友:
先打VGA阻值 正常,  换CPU还是没显示  换板  如果正常换CPU或者加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