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E不出集显

楼主(2018-05-20):
ASUS H61M-E REV2.02
现象加电无显,接独显可以亮机。应该是过内存了。测量集显供电。没有产生。测量PWM驱动芯片RT9624    2脚。有PWM驱动方波。3脚使能信号3.3V高电平。测量PWM上下管无PWM驱动方波。听论坛大神说,自检不出集显故障刷BIOS基本能好。于是各种刷,芯片都刷废了。依然不行。看来不是BIOS程序的事。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更换PWM 驱动芯片RT9624后。故障解决

网友:
为啥直接换芯片,以前遇到驱动管的问题

网友:
有的时候就是要相信自己 不一定自己的就是错的 行不行先试试

网友:
总的思路,条件满足换芯片,条件不满足查条件

网友:
各种的电压必备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