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00 开机不显

楼主(2018-05-20):
惠普1000 开机不显,电流到1.2A不显,怀疑显卡有问题,先加焊显卡,开机测试屏亮了,好了,装机再开机,第一次亮机,下面就不亮了,又和以前一样的问题,头疼装好了又坏,继续拆开,仔细观察了板子发现有腐蚀如图,到显存有断线,补好,测试又亮了,这次多测测,一直好的,装机完成。

网友:
这机器我碰到一个没集显供电的没搞好。

网友A:
楼主可真细心,这么点的断路都被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真细心,这么点的断路都被发现了

我估计这个机器的这个问题还是很多的,楼主细心才能看的到的。

网友:
所以说维修还是要细心,有时候眼睛都可以解决的问题,修来修去

网友:
长久以来练出的眼工啊  厉害

网友:
喜欢楼主风格一言不合就上焊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好经验。观察的还是蛮仔细的

网友:
楼主好细心。断线都可以发线。 赞一个。

网友:
这要不是眼睛看出来,修的话很花时间了。。。。。

网友:
楼主可真细心,这么点的断路都被发现了...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  厉害  要是我就准备重做显卡 或者要换显卡了

网友:
不细心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显存断线好像是通病 以前修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