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10大短

楼主(2018-05-20):
客户拿机子过来接可调电源,发现大短,报价,客户同意之后开始拆机,首先观察了一下主板上面有没有明显的痕迹,发现并没有很明显烧掉的痕迹。左量量右量量,发现有电容短路,一个一个拆,找到问题,换一个相同的解决

网友:
公共点吗,说明了一下,这样的说法没有什么可借鉴性,好像在炫技术一样

网友:
关键是外观不明显的故障元件判断,有电路图就真的重要了

网友A:
感觉这个电容已经很明显咯!!!!!!!!!!!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种蓝板子的机器,特别容易大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电容已经很明显咯!!!!!!!!!!!

这是我动了之后拍的,不是在意细节

网友:
遇到好几次,这是个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动了之后拍的,不是在意细节

找短路点好麻烦!!!!!!!!!!!!!!

网友:
这个不是送钱的机器吗,呵呵,这个真爽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