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60 不充电故障

楼主(2018-05-20):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的一台X260笔记本,客户说笔记本不充电,先加电测试,发现在关机状态后是可以充电的,在按下开机后就不认可调电源了,进入系统后发现只能认到电池认不到适配器,单用电源可以进系统,单用电池也可以进系统,就是两个一起插的话,只能用电池,而适配器就不识别,自然也就不充电了,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此类故障,请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各位高手不要只是路过,我先顶起来,请给个思路,没有图纸只能靠经验了。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保护开关没,见过T440P的是有个后盖开关氧化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这个简单,你把电源管理的驱动打一下,修过类似的,重装一下电源驱动,然后会提示关机更新,之后就正常充电了。驱动也会造成这样的故障

网友:
电源管理 ,或者 充电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保护开关没,见过T440P的是有个后盖开关氧化会出现这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