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换桥(SR2C4)后报boot guard verified dxe that is fail

楼主(2018-05-20):
神舟战神Z6-SL7D1 6-77-N150RD00-D02A换完pch后就报这个错误,boot guard verified dxe that is fail system will shutdown press any key。bios换了两个,故障一样,有遇到过的吗?
最新情况:刷某宝的工厂bios不报错,但是半小时掉电,独显不能驱动。真得用专用桥吗。
最后感谢各位坛友的鼎力相助,尤其感谢virginluluwgopp520 。。最后交换主板了,感觉换桥应该也是一样,全新桥本身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进系统一切正常,游戏视频等等,这个桥本身价格又高,自己觉得还是UEFI BIOS 的Intel Boot Guard技术给弄的。不知道对不对,期待高手给解答下。

网友A:
都下班了吗,,,,怎么没人呢????

网友:
BIOS是原厂的吗!现在新机有些桥得换专用桥,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
桥换完后要刷bios的  刷bios试试

网友:
改bios的时候貌似记得这个选项!桥是原机一样的吗?bios的问题

网友:
基本找到原因了!!!!!!!!!!!!!!!!!楼主上线后我给出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下班了吗,,,,怎么没人呢????

基本找到原因了!!!!!!!!!!!!!!!!!楼主上线后我给出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找到原因了!!!!!!!!!!!!!!!!!楼主上线后我给出bios!

谢谢,刚才没在线,某宝买了个工厂的ok了,但是半小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刚才没在线,某宝买了个工厂的ok了,但是半小时掉电

有可能你买的的BIOS程序和你机器的版本不对。

网友:
这个怎么像是什么引导没有设置好,是不是BIOS里面要设置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刚才没在线,某宝买了个工厂的ok了,但是半小时掉电

俺就喜欢某宝的工厂bios,贴出来,半小时的问题搞定,实在不行我也有原厂的哦

网友:
山寨版原厂bios,有机会一起试试!

网友:
继刷bios,多刷几个,绝对是bios问题!

网友:
看看我的改的是不是更好用!!!!!!!!!!!!!!!! 神舟战神Z6-SL7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刚才没在线,某宝买了个工厂的ok了,但是半小时掉电

看看我的改的是不是更好用!!!!!!!!!!!!!!!!

网友:
在刷个BIOS试试

网友C:
淘宝的bios不能信啊  都说工厂的  我就被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的bios不能信啊  都说工厂的  我就被坑过

淘宝售后bios的确有!!!!!!!!!!!!!!!!!

网友:
这个没又碰到过这个问题,你上百度去看看有收获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就喜欢某宝的工厂bios,贴出来,半小时的问题搞定,实在不行我也有原厂的哦

兄弟您的bios我试下。。。然后回复您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商家说全新的桥,100元的。。。。。。

可否给出原机bios备份?另外一贴也是给出原机我改的!

网友B:
再来一个!!!!!!!!!!!!!!!!!!!!! 神舟战神Z6-SL7D1 6-77-N150RD00-D02A换pch 再次修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来一个!!!!!!!!!!!!!!!!!!!!!

这个是他原机的bios备份,换完pch直接就是报那个dxe错误。 神舟战神Z6-SL7D1

网友:
楼主跑上来求帮忙,也不把所谓淘宝购买的bios贴上来?现在新的机器的确难搞!前两天修过两台dell机器,发现只有原机的me能显示,所有的备份或者纯净修改都tm无cpu供电。。。。假如上家把me给刷掉了,就拜拜了!(忘了说了,两张板号一样,一个是六代一个是七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他原机的bios备份,换完pch直接就是报那个dxe错误。

神舟战神Z6-SL7D1

网友:
桥不对吧,这机子的桥应该是SR17E,有些型号的不能用SR17D代换.如果你换上的是17E那拆下来换个17D试试。通常是17E可以代换17D,但17D在用些双硬盘接口的机子上不能代换17E。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ST!!!!!!!!!!!!!!!!!!!!!!!!!!!!!!!!!!!!!

这两天活比较多。在外面,下午回去了没上测试,谢谢。

网友:
又学习了,不过我这边修的机器不多,没事的时候先看看,哪天遇到了就不心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EST!!!!!!!!!!!!!!!!!!!!!!!!!!!!!!!!!!!!!

用这个不行,直接就是报dxe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不行,直接就是报dxe错误,。。。。。

网友B:
现在能亮机的是哪一个啊????????迷糊了都

网友:
把原来的BIOS修改ME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是拿真正全新的,估计还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ST!!!!!!!!!!!!!!!!!!!!!!!!!!!!!!!!!!!!!!!!!!!!!!!!!!!!!!!

这个也是报错。。dxe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ST!!!!!!!!!!!!!!!!!!!!!!!!!!!!!!!!!!!!!!!!!!!!!!!!!!!!!!!

只要一报错误,然后直接就是什么按键都不起作用,随便一个键就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亮机的是哪一个啊????????迷糊了都

纯净me的,蓝天logo的,只要亮战神logo的,好像都报错。

网友B:
用蓝天logo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蓝天logo的吧!!!!!!!!!!!!!!!!!!!!

兄弟还能改下吗,蓝天logo的那个还是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还能改下吗,蓝天logo的那个还是关机。。。

这个没有问题  ,我准备导入你备份bios的配置到能开机的那个,同时升级下me的版本!能做的也就这些,还不行的话你得换桥

网友:
改好睡觉!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还能改下吗,蓝天logo的那个还是关机。。。

改好睡觉!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D:
你看下BIOS里面的ME 是不是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的确是贵啊!有风险,but,不是客户承担吗?

你合成新BIOS时,建议用论坛别的机器备份的好BIOS里面的净化me,看看还掉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半小时掉电吗?其他一切正常?logo请忽略,我标配logo是苍老师

修改的logo没出现,说明楼主刷BIOS后,忘记放电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没遇见过,看来是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昨天刚修好这款机器……也是换南桥……附上改ME可亮机BIOS……可以打独显

战神 Z6-SL5D1原机改ME.zip

网友:
这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刚修好这款机器……也是换南桥……附上改ME可亮机BIOS……可以打独显

俺小白等级,下载不了你的附件啊!可否改权限

网友:
俺小白等级,下载不了你的附件啊!可否改权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BIOS里面的ME 是不是0.0.0.0

ME确实是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刚修好这款机器……也是换南桥……附上改ME可亮机BIOS……可以打独显

这个权限确实好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刚修好这款机器……也是换南桥……附上改ME可亮机BIOS……可以打独显

我测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好睡觉!期待测试结果!!!!!!!!!!!!!!!

测试完了给你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E确实是0.0.0.0。。。。。。。。

ME 丢失会导致半小时掉电  你说邮箱我给你个ME,也有秒亮的BIOS

网友:
下载试试  这种bios不好找。。。。。。。。。。。。

网友:
用专用桥的机器我还没搞到过   一般都是5代4代的主板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好睡觉!期待测试结果!!!!!!!!!!!!!!!

看来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这个也一样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ME 丢失会导致半小时掉电  你说邮箱我给你个ME,也有秒亮的BIOS

我下载了上楼兄弟100权限的那个bios试了下,报dxa错误。,你试下你现在上传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ME 丢失会导致半小时掉电  你说邮箱我给你个ME,也有秒亮的BIOS

937156790@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ME 丢失会导致半小时掉电  你说邮箱我给你个ME,也有秒亮的BIOS

上楼兄弟的那个100权限的,报dxa错误。用下你这个试试。

网友:
现在看来能用的就是我改的那个啦?最后一版,能改的我都改了,还是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ME 丢失会导致半小时掉电  你说邮箱我给你个ME,也有秒亮的BIOS

这个应该就是我淘宝购买的蓝天工厂版,纯净me,然后独显不能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就是我淘宝购买的蓝天工厂版,纯净me,然后独显不能驱动。

继续换桥吧!!!!!!!!!!!!!!!!!!

网友:
难道楼主换的桥型号不一样,专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换的是代用的啊   还是再换个桥片吧

网友:
继续测试楼主提供的me!!!!!!!!!!!!!!!!!!!!!!!

网友:
机子越来越难修了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B:
期待论坛高手给个见解吧!!!!!!!!!!!!!!!!!!!!!!!!!!!

网友F:
现在新机的BIOS真的是恶心的一逼  六代没有原机me不亮机 楼主这帖子应该是7代的桥吧 真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新机的BIOS真的是恶心的一逼  六代没有原机me不亮机 楼主这帖子应该是7代的桥吧 真的是

6代桥!soc时代,维修外围简单,芯片级会越来越难

网友G:
好的BIOS贡献下,会有更多人加分。
贡献时多多写清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的BIOS贡献下,会有更多人加分。
贡献时多多写清描述

61楼的bios是没有问题的!版主轻拍!

网友H:
试这个,                                                                      蓝天原版

网友I:
要先把BIOS备份下来再合成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试这个,                                                                      蓝天原版

楼主已经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先把BIOS备份下来再合成加工

正解!!!!!!!!!!!!!!!原始备份很重要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me出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论坛高手给个见解吧!!!!!!!!!!!!!!!!!!!!!!!!!!!

非常感谢给改了好多bios,最后还是交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