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

楼主(2018-05-20):
2台苹果平板 A1489 触摸座子 断针 导致触摸画面乱跑 从淘宝网上购了几个座子 ,根本焊不上 温度低锡不融化 ,加大风枪温度座子融化,原装座子吹下来  300多度都可以拿下不变形,无奈没办法 用 修液晶电视背光 换灯珠加热 换座子.(注明我不是专业维寻手机,修电视为主)淘宝上没找到一家是原装触摸座子的,另外一台 触摸座子 5脚 板子上的铜皮脱离  home 按键失效 对应图纸找不到 连线位置 求救高手.

网友A:
很好拆这个座子  换也不难 那个5是 空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拆这个座子  换也不难 那个5是 空脚

5脚是空的吗? 没点位图 看不出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