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690 4G双芯核弹显卡通病维修

楼主(2018-05-20):
此卡拿到手里故障是点不亮  全板无供电  通病就是SLI桥供电不良引起的无后级供电 接下来上图

维修方法是:先测量GPU 显存 PCI E供电电感对地值都在正常范围后再去更换那两个元件最好。SLI桥驱动芯片原型号是ISL6545
(L19为SLI供电芯片电感)

我用的常见RT8120A代换的。

然后还有一颗供电MOS下管 我用的笔记本料板上的下管代换即可

稍后奉上GPU-Z跟烤鸡图

性能比GTX1060 6G强点 接近GTX1070  接下来可以愉快的吃鸡了!:daxiao:

网友:
这个sli显卡当年不便宜吧?????????

网友:
愉快个毛线..电费耗不起啊~~~~~~~

网友:
双芯单奶罩这卡散热感觉不行啊

网友:
估计是当年的卡皇吧

网友:
修的顺利

网友:
我去,这个显卡当年多少钱啊?3..........

网友:
大师真牛逼!羡慕!老司机!向老大学习!

网友:
判断问题真准确,这个是通病吗?楼主修了几块了?

网友:
现在特别想学修先卡   lz修先卡 确实技术可以 我多看看您的帖子学习以下

网友:
这种显卡有2个核心,供电坏的多,功耗太大。

网友: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kaixin::kaixin:。。:kaixin::kaixin::kaixin:

网友:
现在好像都看不到这显卡了

网友:
索泰GTX590 可否维修能帮下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