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55M-DS2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8-05-20):
如题主板,故障现象是通上电风扇就开始转,只是比正常的转速低一些,按下开机键转速恢复正常速度,通过CPU风扇的转动噪声判断已经启动,但是显示器不亮,按住开机键也关不了机。
以下是维修思路和经过:
1、根据加电风扇就转这个现象来分析,可能是开机电路的故障。不按开机键(风扇在转)测得电源14脚电压1.56V左右,正常电压应该5.2V左右,黄色的线8.7V左右,红色线3.8V左右,橙色线2V多一点,但紫色线正常5.2V。按下开机键,风扇转的更快了,感觉应该是正常开机的转速了,再测电源插座电压,14脚绿色线电压1.76V左右,正常电压应该是0V,其他红、黄、橙色线电压都正常。这个是初步的电压检查。
2、在测试的过程中,我插上了PCI检测卡来观察,不按开机键的时候,检测卡各个灯会闪,按下开机键以后不闪了,正常亮,但是复位灯始终亮着,这个就是直观的观察。
3、按下开机键以后,我测试了南桥旁晶振,IO旁边的晶振都有明显的压差,根据直观感觉主板大部分状态正常,由此决定重点查开机电路。
4、红表笔打地,黑表笔插电源14脚,电压1.56V,按下开机键,电压1.76V,用金属镊子短接绿色14脚和邻近黑色地线后,绿色线电压立即归零,同时PCI检测卡开始跑码,由此验证了最初的判断。
5、一般来说,绿色14脚会通过一个三极管进入IO电路,首先就开始怀疑这个三极管,三极管一般靠近IO,现在去找这个三极管,断电、去CPU,空板短路法蜂鸣档查14脚绿色线和IO附近的一个三极管K72相连,如图中红圈,红圈中三极管已经拆除,空了。测三极管ce之间半短路,因为蜂鸣档间歇响。风枪拆下测量三极管,确定是三极管坏了。IO上边的那个小家伙就是拆下来的K72三极管。
6、不代换坏件,加电后风扇不该再转了,但按下开机键是否能直接开机呢,这个未知,这个是我通电以前的分析和判断。
7、CPU、内存、显卡、键盘、显示器全接好,加电,风扇不转、短接开机键,瞬间跑码了,显示器亮了。短接开机键,关机了。这些过程都是对的。
8、不用上这个三极管,照样开关机、装上硬盘测试,所有功能正常,我也就不上这个坏的三极管了。以下是板子的实拍,电压测试这个过程没有拍照。希望通过这个维修给和我一样的初学者一个自我的鼓励。写的不到之处希望多指点。

网友:
心挺细,然后拍的好清晰。。。。。。。。。

网友:
楼主的经验,让以后的维修多了一个思路,上次一个这样的故障没有修。

网友:
谢谢分享 双击关注666 小白菜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好经验 多多发贴

网友:
现在大家修一片主板收多少钱啊。

网友:
普通的电脑主板好多人都不修理了,原来50元起点,现在要不上价格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技嘉GA-F2A55M-DS2不運行代碼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