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迅维快修工程师CZM分享 XPS 15 9560 LA-E331P BIOS OK

楼主(2018-05-20):
迅维快修工程师CZM分享 XPS 15 9560  LA-E331P  BIOS  OK

网友(2018-10-22):
在不在,我这个是2.0的版本 你的这个是2.0的还是1.0的啊  不通用的

网友A:
我的主板1.0版本,测试好用!亮机快!

网友(2018-12-19):
确认好用 谢谢分享!!!!!!!!

网友B:
老大这个是1.0还是2.0版本的啊不通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这个是1.0还是2.0版本的啊不通用呢

不清楚版本。

网友(2019-06-23):
可以用,我的就是2.0的。。。。。。。。。。。。。。

网友C:
这个 RT809F  可以刷  里面与这个25Q256芯片 但是 读取bios 读出来是空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板1.0版本,测试好用!亮机快!

你用什么编程器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 RT809F  可以刷  里面与这个25Q256芯片 但是 读取bios 读出来是空白的

刷进去再读取,是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进去再读取,是0000?

是的  提示器件ID 不匹配   跳过提示刷写成功  效验失败   再读取  就是空的  应该是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E:
饼哥请问一下XPS 15 9560 LA-E331P这款机器的EC,MEC5085-LZY-4是不是有工厂程序啊?原机的电池识别总有一个路对地了换了个拆机的芯片上去不亮机按一下键盘会亮键盘灯属于假掉电那种。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饼哥请问一下XPS 15 9560 LA-E331P这款机器的EC,MEC5085-LZY-4是不是有工厂程序啊?原机的电池识别总有一个 ...

同机型拆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机型拆机的吗

不是啊,网上别人拆机的,对上芯片型号但是板号不知道,问卖家说是戴尔的板子上拆的,板号他们不看的,应该卖家不属于技术级的卖家不懂得留下板号,XPS的机器应该和LA-C361P的EC肯定能通用
。网上也没有这两种板号的剪板件,不清楚这个EC是不是工厂另写过程序,还是换EC还得再刷原厂的BIOS。

网友E:
饼哥是不是看主机编码在官网下载BIOS分离看看有没有EC的程序?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说明这款机器就应该没有工厂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饼哥是不是看主机编码在官网下载BIOS分离看看有没有EC的程序?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说明这款机器就应该没有工 ...

问了别人,要买剪板的,有编程器支持,但是无法获得好程序来源;
换新或非本板号的会导致不识别适配器功率、不识别电池型号,也就不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了别人,要买剪板的,有编程器支持,但是无法获得好程序来源;
换新或非本板号的会导致不识别适配器功 ...

我有,我这个EC就是正常开机的,只有电池的一条SMB总线对地了,其它完全正常。方便给个刷芯片的联系方式吗?我把芯片寄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我这个EC就是正常开机的,只有电池的一条SMB总线对地了,其它完全正常。方便给个刷芯片的联系方式 ...

没有相关的人。淘宝找找吧。

网友(2020-12-16):
只有32M文件。

网友(2021-11-20):
1.0版本有人刷过吗。能不能用

网友:
我的这个不上电,感觉就是BIOS挂了 3V 5V都正常

网友(2023-08-17):
这个应该是刷UH8吧,都是刷的UT2吗?还是两个一起

网友(2023-10-21):
各位,UH8旁边那两个小的UT5还有个UT2里面是存储什么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