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有时候显示

楼主(2018-05-20):
这个机器客户拿来是可以显示壳子坏了,拆开用ab胶水弄好装机不显了后来仔细看了铜管也变形了.后来把显存按住能显示,直接干了8个显存波涛依旧求大师。。。。。。。。。。。。。。。。。。。。。。。。。。。。。。。。。。。

网友:
机器摔过的吧,这下麻烦了

网友:
显存的换吧,碰见过显存有问题黑屏花屏的  除非短路,很少见不显示的

网友:
重置吧,显存底下断线了

网友:
摔下的机子容易脱焊,所以仔细的看下那个芯片虚焊了

网友:
换8个显存 不行 这个总是判断没有点位好 。感觉后面的路不好走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