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手机电源ic短路 电流表什么反应

楼主(2018-05-21):
小米5进水开机充电没反应,接电源表,电压调到4.2后,电流表顶到头不动,电源ic烫的不能碰,更换电源ic后再接电源表,调到3.0伏,电流表顶到头然后归零,一直重复,电源ic不烫了,别的地方也不烫,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电池通向电源ic滤波电路的电容电阻也测了,没出问题
小米5电池直通电源ic,没有直通功放。
会不会是我买的电源ic中奖了,坏的???!!!

网友:
现在的时间都是手机 电脑pc 已经不行了我们还要坚守吗

网友:
不一定是电源的事,拆下来量周边有没有短路

网友:
拆芯片对地测开启、中断等信号阻值(主要看是否断线,短路不用修)

更换USB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