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问一下联想昭阳的E49A EC是否带程序,这次遇到该芯片坏了?

楼主(2018-05-21):
各位老师,请问一下联想昭阳的E49A EC是否带程序,这次遇到该芯片坏了?换一个不带EC程序的NPCE885G ec芯片是否可以点亮?

网友:
没有带 程序的 。。这个EC

网友:
应该是自带通用程序吧?:)

网友:
通用的啥意思  请指点  在淘宝上买一个不带程序的新EC芯片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