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待机再开启花屏

楼主(2018-05-21):
外星人17寸R3待机之后在按开机按钮花屏,百度有很多这种问题说是系统版本的事,换了好几个系统1607 1703 1709 1803都不行,快要没耐心的时候就突发奇想禁用了一下集成显卡,然后试了一下居然好了,果断上外星人官网下了个最新的集显驱动,好之。

网友:
是万能驱动的集显驱动不匹配引起的?

网友A:
          DELL这个情况最好升级BIOS ,其它机型也有这种情况,修过几个了

网友:
学习 了 , 想不到外星人也这么奇葩, 苹果的集显驱动也类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LL这个情况最好升级BIOS ,其它机型也有这种情况,修过几个了

真的吗?上次有个在保修的戴尔,也是这种情况,放生了,叫他去保了,故障是:休眠后,重新唤醒花屏,内外都一样的花屏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显卡驱动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吗?上次有个在保修的戴尔,也是这种情况,放生了,叫他去保了,故障是:休眠后,重新唤醒花屏,内外 ...

                               升级BIOS会好

网友:
因为这款机器壳子做工太差,机器开合的时候会导致主板弯曲,经常开合就会导致主板芯片接触不良

网友:
dell的笔记本也是一样的,前两天修过一个,和客户说的主板问题,更新一下集显驱动就好了(外星人也是属于dell,只要是这种情况都推荐先更新驱动)。有朋友说更新bios这种也能好,但我觉的有点麻烦,建议更新集显驱动试一下。

网友:
赞赞赞,感谢分享,又学习到新的经验了,看评论区也能学到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