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P670SG 不认独立显卡维修

楼主(2018-05-21):
昨天周末 在家里闲着没事做  就来店里上班了 一个老客户送来一个蓝天P670SG笔记本 不识别独立显卡 以前客户酷玩游戏 笔记本显卡风扇是两个CPU风扇一个  显卡和CPU的风扇  都被灰尘堵死了   刚开始是玩游戏久了以后自动关机 后来就识别不到独立显卡了 然后送到我们这里维修 书归正转 拆开检测 测量各个供电都是正常的 显卡供电也有 但是开机手摸显卡芯片一点温度都没有 和客户大致报完价格 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显卡放到BGA焊台上面用无铅温度做了下  装机测试 设备管理器GTX960 出来了! 今天早上鲁大师测试正常 装机!!!最后附上BIOS    有需要的朋友下载一下!   新建文件夹

网友A:
上次碰到一台这样的   但是本子上面写的是机械师的  主板是一样的  也是不识别独立显卡  和客户直接报换显卡700元  最后客户觉得价格贵 没有修  估计做下显卡 也能好!

网友B:
真是捡钱啊,做一下就搞定了,万一点不亮怎么办?沟通很重啊,怎么和客户说的那?

网友C:
啥牌子,中国人都能做笔记本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碰到一台这样的   但是本子上面写的是机械师的  主板是一样的  也是不识别独立显卡  和客户直接报换显 ...

不过这个本子价格不怎么高,报价700客户可能确实觉得太贵了  我们修报价300 客户还考虑了半天  下次碰到这样的笔记本  先修  修不好再报换显卡的价格 一下报价换显卡  客户如果觉得价贵  修都没得修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是捡钱啊,做一下就搞定了,万一点不亮怎么办?沟通很重啊,怎么和客户说的那?

做之前已经和客户沟通好了  如果不亮了客户自己承担风险  客户比较明白事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牌子,中国人都能做笔记本了,,?厉害

蓝天的  和地球人 雷神之类的都是一个厂家出来的主板  代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做之前已经和客户沟通好了  如果不亮了客户自己承担风险  客户比较明白事理

是啊 。遇到明事理的客户还好一点,万一不明理的,让你还原,我去这个最不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遇到明事理的客户还好一点,万一不明理的,让你还原,我去这个最不好办了

是的  做之前一定要和客户沟通好 不然宁愿不修 也不承担这个风险

网友:
这种大铁片的芯片,用无铅锡是没熔的,比较难弄。

网友E:
是长期温度高导致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长期温度高导致显卡虚焊了吧

是的 这个笔记本温度很高 虚焊也正常

网友:
刚好修到一台和你一样的型号··试试加焊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