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一体机打印正常,复印只有一半

楼主(2018-05-21):
HP M1005一体机打印测试正常,复印时只有A4纸一半,内容是压缩的,换了接口板就正常了!请教这种板怎么修

网友A:
楼主还修打印机啊  论坛里修打印机的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修打印机啊  论坛里修打印机的不多吧

生活所逼,什么都要做!以前基本上只做电脑,没做办公,这几年什么都做了!

网友:
复印一半是什么意思,程序板一般没必要修吧。一块才几十块而已

网友:
你这个主板没问题,是主板内部设置问题。更改纸型变为不压缩,

网友:
主板没问题,最后刷固件解决了!

网友:
接口?什么接口?是不是扫描板?

网友C(2021-01-21):
引用 网友B:
生活所逼,什么都要做!以前基本上只做电脑,没做办公,这几年什么都做了!

楼主,我的打印机也是这个问题,打印没事,复印只出一半压缩版的,请赐教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