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560大短路

楼主(2018-05-21):
一体机接适配器,适配器的指示灯就灭,不接指示灯亮。由此可判断主板大短路。板号         图纸 LA-A061P

网友A:
这种一体机起码收300

网友:
烧鸡有时候会是最佳选择,简单快捷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一拆就拆到终点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烧鸡  很快旧能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这两天  修机器   每一个 顺心的      基本上 都是  死刑           郁闷

网友:
楼主好运步步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体机起码收300

除了换板  一体机维修 收过最贵的就是230

网友:
烧机有时把电源烧坏了都没烧出来。有次修个本子也是换了好多电容才查出是一个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