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主板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8-05-21):
       接到一张华硕P8H61-M LX3 PLU8小板,通电能正常启动,用集成显卡,显示器信号灯由桔变绿,但屏幕上无任何文字显示,用独立显卡屏幕能显示显示硬件信息后,屏幕再无任何信号。更换电源,CPU,内存,重写BIOS,做了桥BGA都相同情况,哪位大师遇到过此类情况,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也没怎么整 以为是VGA的接口有问题 就让客户加了块显卡能正常用

网友:
看来问题出在显卡上,主要查查显卡供电时钟什么的,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单主板出现这个问题 感觉是核显供电那边出现了问题

网友(2018-08-16):
屏幕亮了 PS2接口是否工作了  没工作的话查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