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论坛里搜不到东西了 是什么原因 大家知道 吗

楼主(2018-05-21):
以前在论坛 搜个东西很方便的  现在啥 也搜 不到  大家知道 是什么情况吗  论坛有什么改动吗

网友:
还能搜到啊   没有问题啊   你搜什么都不出来吗?

网友:
是的

我啥 也搜不到   你们能搜 到

网友:
还好吧  一般情况都能搜得出来 只要不是太新的资料

网友:
好像被流量攻击了 过几天应该旧可以了

网友:
都已经一个星期了还是不行:L

网友:
  刚刚测试搜索了搜索 正常

可能有时候服务器维护不能搜索

网友:
楼主,搜索么问题哦,建议您使用站内精准搜索哦!

网友:
站内精准搜索没有百度搜索的多啊

网友A:
你要搜什么,提供下关键词,我试试

网友:
管理员你看看就是这样的。。。。。。。。。。。。

网友:
用精准那个还能凑合用 百度是搜不出来了   好几天了和你一样

网友:
精准那个要金币 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我很多金币啊,也什么都搜索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搜什么,提供下关键词,我试试

饼哥,我的也是这几天开始,什么也搜索不到,金币我已经很多了啊,不管是站内,还是百度都基本上搜索到几条结果,比如H61M-DS2,再比如B75M-D3V,比如Y470等,这些以前好多页,现在基本上只有一两条结果,我们的帐号都是正常状态啊。换了其它电脑,不同的浏览器等都试过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我的也是这几天开始,什么也搜索不到,金币我已经很多了啊,不管是站内,还是百度都基本上搜索到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