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带有SI后缀型号属于网吧特供BIOS不能乱刷

楼主(2018-05-21):
      以前没注意 这次坑惨了 有块GA-B85M-D3V-A-SI主板BIOS芯片无法识别 弄了几天了搞不好,上论坛求助也没有结果,这种带SI的主板是真的很奇怪 好主板备份出来的也不能使用,官网没有这个型号,联系了技嘉维修客服告知他们也没有这个主板资料 因为这是非市售型号........这*脏话*就尴尬了 搞了几天搞不定了
      通过客服知道带有SI后缀的型号是非市售型号,官网没有也不提供资料 而且这些主板都有一些特殊性,所以就算两块一模一样主板BIOS却不能互换 不知道什么原理 ,论坛有人研究出了解决办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0851-1-1.html 但是却也需要原机文件才行,所以像我这样的原芯片无法识别的就真的无解啊............. 确定刷备份的会跑1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0756-1-1.html

已买到BIOS解决 谢谢关注

网友:
关注过你的帖子,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很多网吧的板子都是特供的

网友A:
试试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不行 挡10 我打开你的看了 你是用D3V-A的F4版本 不知道你修改了什么地方 但是没用还是一样跑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 挡10 我打开你的看了 你是用D3V-A的F4版本 不知道你修改了什么地方 但是没用还是一样跑10

哦?那到是要挑战一番了!请稍等,我看看啊

网友A:
可有主板高清照片什么的?bios是如何发现或者校验的呢?纳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有主板高清照片什么的?bios是如何发现或者校验的呢?纳闷

主板全貌 和技嘉官网的B85M-D3V-A是一模一样 IO都是一样 但是BIOS不能通用 另外我再上传一个这一批主板其中一个好主板备份的BIOS给你看看吧

备份是没问题的刷回原板跑马正常

网友:
从另外一贴得知,复制原机bios部分就可以亮机,麻烦看下bios芯片型号丝印,现在就是纳闷校验再哪里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全貌 和技嘉官网的B85M-D3V-A是一模一样 IO都是一样 但是BIOS不能通用 另外我再上传一个这一批 ...

从另外一贴得知,复制原机bios部分就可以亮机,麻烦看下bios芯片型号丝印,现在就是纳闷校验再哪里做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另外一贴得知,复制原机bios部分就可以亮机,麻烦看下bios芯片型号丝印,现在就是纳闷校验再哪里做的 ...

问题就是没有原机啊.....原机芯片无法识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另外一贴得知,复制原机bios部分就可以亮机,麻烦看下bios芯片型号丝印,现在就是纳闷校验再哪里做的 ...

我也是纳闷 这是什么原理 为什么一定要原机部分内容才可以亮机 这很奇怪 因为如果要校验比对 得有比对对象吧?那比对对象内容是存储在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纳闷 这是什么原理 为什么一定要原机部分内容才可以亮机 这很奇怪 因为如果要校验比对 得有比对对 ...

就是原来使用的flash的型号,你看看是什么。另外,尝试下两个bios芯片内容一样吗?好板子备份看看,就是找一块好板子,同时备份两个bios,发到帖子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是没有原机啊.....原机芯片无法识别了

我看到板子貌似是双bios互为备份的啊?是两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板子貌似是双bios互为备份的啊?是两颗吗?

实际都只安装了一颗BIOS  备份没有问题 多次备份数据校验和是一样的 没有变化 芯片型号是25L3206E 后缀M2I 12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都只安装了一颗BIOS  备份没有问题 多次备份数据校验和是一样的 没有变化 芯片型号是25L3206E 后缀M2 ...

这个片子有otp的,查看下是不是有数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有otp的,查看下是不是有数据呢??????????????

是有OTP   但是好主板读出的就是没有数据的 全部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OTP   但是好主板读出的就是没有数据的 全部是0

奇怪了,到底是如何校验啊?!!!!!!!!!!!

网友:
楼主能否分享下最后修好的BIOS?,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2018-06-29):
会不会是特供主板在某些功能上有缺失,官方根据不同故障点修改BIOS屏蔽一些功能缺失的部分?会不会是桥芯片用的不是原厂封装的?B85芯片有好几种市面上比较多的是 SR13C和SR178 还有QE92ES QFLQES,虽然我没注意这个问题没修到过SI的主板,但我敢说它们肯定用的ES或者比ES版本更糟糕的桥为了节省成本,芯片封装可能也不是原厂封装的,第三方封装,说实话现在PC业以及很萧条了,技嘉这样搞也是没办法的。问题还是出在INTEL 卖黑片出来,就跟SSD颗粒一样的,说实话越来越不看好INTEL了,但是没办法锐龙之前还是INTEL的处理器最好。

网友:
学习中,努力学习中,在努力在努力

网友:
WinHex对比下2个BIOS哪里不一样。觉得BIOS像是绑定机器类似。可以把绑定的部分填充空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特供主板在某些功能上有缺失,官方根据不同故障点修改BIOS屏蔽一些功能缺失的部分?会不会是桥芯片 ...

技嘉没必要为这些成本砸自己的牌子,校验得弄清楚

网友:
师付我这里有很多B85M-D3V的BIOS坏,就是一直自动备份BIOS,还有一种是网卡坏能正常开机,但是这种网卡坏的插独立网卡也是不行的,请问这个有办法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