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源接口中有2个检测?

楼主(2018-05-21):
如图所示啊。一个信号是ONE Wire,是单行串行总线,用来ec通信,读取适配器信息。这个能理解。
那么,还有一个,图片中华红线的地方,信号名字是:TDM_ONEWIRE_MPM 也是onewire的一种。
那么,为何要有2个通信啊?然后这个TDM_ONEWIRE_MPM如何工作的呢?去到了u6970.芯片工作条件,看不懂。求教下。谢谢

网友:
这个还没在意过,一般这的电路坏的少吧,我还没碰见过,也没去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