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S7-391笔记本不通电之通病

楼主(2018-05-21):
宏基S7-391笔记本插电0.02,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测得3.3V 5V待机电压无,电源芯片是51275,
图1红色圈圈的电阻是2.2欧,结果经测量没有阻值,
其实这个机器造成这个愿意的罪魁祸首就是板上的海绵老化引起的
这个机器不触发的问题修到过好几台了,每次都是更换PR4108这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图1右边的红色圈圈里其实是有一个电容,这个电容也是很容易坏,左边的红色圈圈里的才是电阻PR4108

网友:
还没遇到过,以后碰见看看

网友A:
好像有这种海绵的地方都容易坏。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这种海绵的地方都容易坏。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不客气,我也是修到好几台这样的问题,总结一点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通病好啊  以后遇到可以秒杀 捡钱的节奏

网友:
遇到过屏线坏的  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