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通病

楼主(2018-05-21):
故障现象,无供电或者亮指示灯就灭了,拆机,烧了不少东西IC831 ZD833 C835 R832,,击穿,烧坏,原因,C835质量不行,发动了这场灾难,整个回路全秒杀了,四个零件换,台台OK,0565不是烧坏就就是带负载能力下降,指示灯亮背光亮,收工,修8台。,

网友:
厉害了 ,我一般直接换高压条了 以后碰见也这样看看

网友:
网上的板,价格偏高,有些还是代用板

网友:
我们一般就装个通用高压,简单粗暴

网友:
       厉害了我的一般都是改高压板去了

网友:
能修的,还是不要改高压的好,改高压成本也不少呢

网友:
原板修复,强!

网友:
遇到这情况我一般改高压算了。。。。。。

网友:
很NIU的,可惜发错了板块了。。。。。

网友:
我一般直接换板子,太便宜了板子,修的话不一定修好,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修好了一台。其他的就好办了。谢谢楼主

网友:
通病系列,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厉害了 ,我一般直接换高压条了 以后碰见也这样看看

网友(2018-06-27):
经常遇到的问题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