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E5-571G

楼主(2018-05-21):
版号A-B991P 5带CPU  机器来时能开机,进系统到WIN画面死机,在关机就不亮,刷BIOS 后还是原来故障,到最后一次都不亮,内存复位电压时钟都正常,看电流跑过内存了,就是不亮,BIOS刷了可多故障一样,电压也都有,有碰到过的没

网友:
之前遇到一个卡LOGO 的 刷的BIOS 好了

网友A:
不排除板载CPU的问题,这种CPU现在特别喜欢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板载CPU的问题,这种CPU现在特别喜欢坏

该查的都查了,机器不跑码是CPU供电只有1.5V, 跑码时CPU供电1.8V-1.79-1.59,这个电压应该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