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掉电

楼主(2018-05-21):
求E431掉电,开机电流上到1。0A 掉电,又重新开机又掉电,

网友:
电流应该是电压都出来了,查下时序是哪一步信号没出来导致的掉电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吧?和我的差不多,我刷好了。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吧?和我的差不多.................

网友:
先打各大供电对地阻止,目测有无腐蚀问题,各大供电,看开机瞬间有无供电,全板有供电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