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61m-s1 rev2.1加电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5-21):
ga h61m-s1  rev2.1 加电不掉电不显示,简单测量上电时有读BIOS动作,没有到内存。先写了一个BIOS故障还是一个样子。测量供电时发现Q24只有1.5V VCC1.8V-PCH明显不对。往上追U3  LM358的3PIN ,vcc18-en 也只有1.5V。比较电压也是不对的。再往前查这个EN电压是由3VDAUL-PCH分压来的,3VDAUL-PCH这个电压实测只有2.7V,看来问题出在这里。3VDAUL-PCH这个电压是由Q62 1117三端稳压器转换而来。这个主板用 的是可调三端稳压器,型号EH11A,换了一个人个电压还是2.7V..最后找了一个1117-3.3 换上,拆掉R425  R430电阻,1接地,3.3V输出正常。上电正常亮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好经验 多多发贴.....

网友:
你是要说分压电阻问题引起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分压电阻阻值变化而发生的输出电压偏差。

网友:
很有可能是分压电阻阻值变化而发生的输出电压偏差

网友:
刚刚修好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就是下分压电阻阻值变小,导致输出电压下降到2.4V

网友:
主板现在修的很少了吧

网友:
也碰到这样的。。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