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1LB主板2Q=2J芯片发烫

楼主(2018-05-21):
客户机器进水拿来维修,拆开后清理掉进水的部分加电发现2Q=2J这个待机芯片发烫,开始不知道型号,找了半天才知道这个芯片型号是(
RT8249AGQW
),于是就在万能的淘宝买了一个,装上后问题依旧,现在不知道问题所在,特意来寻求高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
芯片

网友:
没有测一下后级是否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下 LDO 是不是短路??????????

网友:
看看线性是否短路还有后面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后级有短路!!!!!!!!!!!!!!!!!!

网友:
电感没短路就是ldo问题 可以烧一下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后级短路,看看ec那边,量量阻值

网友:
看下LDO 短路没,遇见过黑胶布下面电容腐蚀短路的

网友:
多半是LDO短路了,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

网友:
可能后面有短路。.................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后面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线性是否短路还有后面是否正常

网友:
多半是3、5V线性短路,多半是EC挂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遇到过ec坏的导致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楼主好强 以前遇到过 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