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 板号NZM3H-7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8-05-21):
T420  板号NZM3H-7加电电流上到0.8有跳动不显示掉电。拆机测量有读内存。掉电怀疑是显卡和BIOS或者其他电路故障。先搞一下BIOS看看。在备份原机BIOS时发现问题。如图在芯片偏移地址77C0XX这个地方不固定的校验失败,确定芯片坏了。
从编程器缓冲区把读的程序备份出来

分析77c0xx这个地址区是BIOS程序的主BIOS区,合成了一个主BIOS进入。换了一个芯片写后点亮试机正常。

网友:
俺也就是个修bios的水平了!楼主观察十分仔细

网友:
还有这种操做,目前没有遇到过、

网友:
bios这方面厉害的人真的不多

网友:
原来BIOS 芯片也会坏,因为少碰到有几次怀疑芯片坏但都没有真正怀疑坏。

网友:
valuable knowledge, you always rocks

网友:
佩服楼主,我对bios程序一无所知,只会论坛下载,淘宝购买。。。。。。

网友:
效验失败是不是就是程序坏了?原BIOS芯片有没有重新刷入好的程序试过?

网友:
生活就像是被强奸、如果逃避不了就要懂得怎样去享受!!!!!

网友:
我平时 也就是 刷刷  BIOS  还有  这样的  人才

网友:
原来BIOS 芯片也会坏,效验失败是不是就是坏了?

网友:
先读取。读不出来就验证下。验证失败就是BIOS本身坏了

网友:
BIOS芯片自身损坏的也是很多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坏的太多了。那么的不结实

网友:
像你这个情况我还是没有碰到过,不过值得学习下。下次遇到也试试

网友:
                        没有碰到过,不过值得学习下。

网友:
一般刷我都会换一个bios。。。。。

网友:
校验失败,我遇到过芯片,芯片型号,程序,但没楼主这么系统,这么细致,厉害了

网友:
还能这样合成bios,第一次见到,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