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OPEYE-H61-UATX求助

楼主(2018-05-21):
主机触发后,电阻PR950 PR951发热 一端5V,一端0V。拆掉两个电阻 一端5V 阻值几十欧。一端0欧 现在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有这款主板的朋友帮我量下5V的阻值。

网友:
正需要   感谢楼主分享                         1

网友:
没图纸么。。。。。。。。。。。。。。。。。。。。。。。。。。。

网友:
楼主这个发热是正常的 不用管它   以前修过也是摸上去烫手 最后搞定了还是烫

网友A:
这个电阻发热是正常,它是负载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发热是正常,它是负载电阻,,,,

可是他一端5V 一端0V  这怎么解释 老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是他一端5V 一端0V  这怎么解释 老铁

说明有负载啊,电流大着呢,所以会发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明有负载啊,电流大着呢,所以会发热

我去 。。。好吧 你厉害!!!这是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他一端5V 一端0V  这怎么解释 老铁

一端5V 一端0V也是对的,说的很清楚了,它是负载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 。。。好吧 你厉害!!!这是短路啊

短路发热更厉害,会烫手的,修好了吧?

网友(2018-08-08):
这俩电阻发热正常,我这个号的主板也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