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surface 拆屏方法

楼主(2018-05-21):
surface book 拆屏:  拆屏不坏方法:工具选择非常薄的双面剃胡刀片,拆屏加热垫辅助加热;刀片插进屏幕缝隙中,用带酒精的针筒注入到刀片上,酒精会顺着刀片流到屏幕下面的胶里面,双面胶遇到酒精后粘性会大大减弱。这时用手轻按刀片,屏幕会慢慢的被翘起。四周被翘起后,还有些胶藕断丝连,屏幕取不下来。再用塑料名片或者手机干胶撕下来的薄片,再走一圈就下来了
  拆屏注意事项:酒精的用量决定屏幕容不容易翘起,太少屏幕里面部分的胶没有进到酒精屏幕不好翘起,太多会进到机器里面{其实不用担心酒精用多,屏幕下面的胶很厚,会吸收酒精,但摄像头部分可以少用点}
  为什么选择薄的双面刀片:非常软,不会担心太硬把屏幕翘坏

网友:
是的 这个拆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很 早之前拆大屏的玻璃就是这种方法 玻璃不容易破

网友:
核心提示,屏线,内屏线和触摸屏线,要慢点拆,完全和IPAD不同,有过拆手机屏蔽罩的,就知道了

网友:
剃胡刀片太薄,比较危险,不太好使劲儿感觉

网友:
我一般  用的 就是那种可以换刀头的  那种就像 手术刀的 那个

网友:
剃胡刀片太薄,比较危险,个人感觉不太好使劲儿

网友:
楼主此乃是拆平界的神奇人物也  我都是有塑料名片直接桥下来的

网友:
这个有点危险的  有单面的就好  不小心容易伤到手

网友:
X  好用不

网友:
一直是加热拆,慢慢来,一点一点拆,这样安全。

网友:
大哥   双面刀片会不会屏没有拆下来先把手给划了
     sufers修主板风险大   不修一般都是换屏的

网友:
温馨提示。。此类刀片建议手拿的位置贴单面胶带。否则一不小心血溅三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