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S7死活不出待机电压

楼主(2018-05-21):
此机待机芯片是TPS51275芯片,查了引脚定义跟TPS51225一样的,6脚跟20脚开启电压3.3V,线性3V 5V出来,主供电18.5V也出来了,9脚基准电压5V,死活不出3V 5V待机,代换了TPS51225一样,待机电流0.015,断开后级一样不出,把3 5V电容跟场管换了还是一样,修不出来了,

宏基Wistron Storm_12223-1_R-1_0625_ACER_ASPIRE_S7-391.pdf

网友A:
看下 自居升压  电容 电阻。。 3V5V 芯片旁边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 自居升压  电容 电阻。。 3V5V 芯片旁边哪里,

就是9脚VBST,5V电压已经有了

网友:
这个蛋疼咯。楼主有经验可以 静下来慢慢的对着设计原理图修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芯片上升压是有,升压相连的电阻过来有没有,遇到很多都是电阻阻值变大的哦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9103-1-1.html

网友:
我也有个,这板难修呀

网友:
看看升压电阻还是不是2.2欧了?看不懂?修过几次都是这个玩意坏!

网友:
先确定是芯片是关断性保护 ,还是彻底没输出 。。。。检测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网友:
确定不是保护??3、5V下管G级测下,或者直接把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2018-07-31):
以前也遇到过 待机芯片51225 换了 上下管换了 周边的电容 电阻也换了 就是死活不出。。。最后唯一没换的vbst 两个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真的属于疑难杂症的了,查查反馈电路有没有元件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