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X620黑屏,充电红灯电流200mA不开机

楼主(2018-05-21):
   接到一台乐视2手机,不开机,插上充电器充电电流只有100-200mA,开始以为是电池问题,拆机后搭上电池故障依旧,联想到朋友圈看到的一个分享就是描述这个故障现象的。拆出主板,打开屏蔽罩,找到电源右上角的电容,测对地值发现一个电容两边都对地为0,用烧机法,直接烧断故障电容,故障排除,开机正常!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电容的非接地端对地值只有几十,开始还以为是还有其他电容漏电,但烧机是没有电流!同行可以借鉴!

网友:
谢谢大神的分享。以后能用到~~:

网友:
烧过不管用,直接换电源烧过不管用,直接换电源烧过不管用,直接换电源

网友:
乐视手机现在都没有的卖了!!!!

网友:
谢谢大神的分享。以后能用到~~:谢谢大神的分享。以后能用到~~:

网友:
加电开机,如果电流在100毫安左右快速抖动烧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