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显示LOGO后显示器来脾气,一会白,一会蓝,一会红,一会黄,

楼主(2018-05-21):
插电显示LOGO后显示器来脾气,一会白,一会蓝,一会红,一会黄,啥情况呀

网友:
没收到信号  检查连接线   电源板电容鼓包也可能导致此故障

网友:
有些屏会无信号 自检状态,以前遇到一个七喜的液晶就会这样,接上VGA线就能正常显示画面

网友:
显示器烤鸡模式吧,插信号线出图像吗,

网友:
刷程序即可

网友:
显示器自检      ,无信号 输入。

网友:
屏线,主板,程序,一步一步查下了,显示器不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