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0 G1不定时掉电有人修到过吗?

楼主(2018-05-21):
刷过BIOS了,,就差干桥了,温度也不高。/

网友:
摸下应该有芯片发烫厉害,肯定哪路供电不良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时间大概一下,有温度高  有电压  有风扇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呀,这个说的太 模糊了点吗、

网友:
你最好报一下板号,,,,如果是A卡,,我建议你吹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或者直接先把保护的那个MOS管拆了

网友:
楼主,搞出来没有,说哈。。。。。。。。。

网友:
不定时掉电,应该就是,温度,电压, 散热,啥的吧

网友:
我记得温控问题 你可以看下我之前发过的帖子

网友:
楼主,搞出来没有,说哈

网友:
这个只能一个个慢慢排除了!!!!!!!!!!!!

网友(2018-06-20):
要查供电信号呀看是否正常,测量阻值?????????????????????????

网友:
不定时掉电不一定要干桥,你在查一下其他信号正常吗

网友:
楼主修机和我旁边的小兄弟一样的,修机从来不看图。怎么修的好机。

网友:
那就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