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FM2+接口的主板发热问题

楼主(2018-05-21):
现在市场上AMD FM2+接口的主板,供电大多是3+2项供电, 有部分网友说,有三项是给CPU供电的,有两项是给核显供电的,不知是不是这样解释的!迅维快修
在板子上上了一块AMD 860K的CPU,待机温度在BIOS内看是52度,高的有点吓人!另,最不解的是CPU供电的三项电感及电容还有MOS管发热太大,用手触摸,烧手的很!这么高的温度不知道这板子能用多久的寿命;AMD的CPU不是说温度现在降的很低了吗?为什么还这么高的待机温度,如果使用温度会更高!

大家解答一下,为什么AMD的CPU温度还这么高?FM2+系列的主板CPU供电电感发烫的现象普遍存在吗?对主板的使用寿命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一般AMD的温度都是很高的 ,70左右

网友:
应该是 CPU长期高温 导致老化 发热量倍增   可以建议客人换CPU ,
有些发热量大的   玄冰400都压不住   机箱温度也很重要 还有 环境温度都要做好 要做到 空气流通。
大夏天  这些机子放到桌子里面  ,不通风 风扇再好 也没用 外面的环境温度都无法扇热
如果客人不同意换CPU  就叫他 把电脑拿出来用   打开盖子  再买个风扇 对着吹  、

网友:
进BIOS看温度和功耗是挺高的,工作频率也不降低,但离开BIOS后温度就降低功耗也低了,试试看

网友:
机箱后面   加个8CM   小风扇    热风往外抽             !  会有所改善!

网友:
温度下降是说新出来的锐龙系列的CPU,而不是指FM2的CPU,还有看你那个风扇的好坏以及电源都有影响,差的电源发热很大

网友:
看你装的风扇都装错了方向啊,风应该是向外排的

网友:
BIOS里看到的160度的路过  3分钟蓝屏死机的神马都是小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