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pro9.7寸4G版ID硬解

楼主(2018-05-21):
按照教程资料改动电阻后刷要没有了wifi信号 又按教程更换wifi芯片339S00109后还是没有wifi信号,难道ipad pro9.7硬解就是要拆硬盘写码吗?或者有过pro硬解经验的老师帮忙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解绑wifi   pcie的硬盘需要解绑

网友:
要的 硬盘拆下  写序列号 WIFI 蓝牙一致的。。

网友:
很棒 感谢楼主 长知识了。。。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PCIE的硬盘都是需要拆硬盘解绑的,然后11系统以后,单纯的改电阻是无法激活的,还需要买对应的序列号WiFi蓝牙,所以硬盘还是得干下来.

网友A:
解绑WiFi然后找马云买配套的序列号,现在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绑WiFi然后找马云买配套的序列号,现在没那么简单了

谢谢 还想请教需要换339S00109的wifi芯片吗

网友:
解ID得活 一般不接 自己忘掉密码的不多 基本都是不正常渠道弄来的

网友:
4G 版的PAD 一个 都没搞过!

网友:
谢谢 还想请教需要换339S00109的wifi芯片吗

网友:
4G 版的PAD 一个 都没搞过!                           3

网友:
解绑wifi   pcie的硬盘需要解绑ddddddddddddddddd7678678678

网友:
很棒 感谢楼主 长知识了。。。迅维有你更精彩4566

网友B(2018-07-07):
想问下大神门iPad 6 3g版解id无wifi如何解决本人己换了wifi模块还是没有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大神门iPad 6 3g版解id无wifi如何解决本人己换了wifi模块还是没有求解!

要换0251的WiFi,再就是装的时候不要去推WiFi,自动归位就可以了!

网友D:
不论4G版还是WIFI解ID,必须更改电阻位置,然后购买序列号,WiFi、bt地址写入硬盘重新刷机才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换0251的WiFi,再就是装的时候不要去推WiFi,自动归位就可以了!

换了wifi模块0251还是没有,是不是iOS 11以上wifi绑定了基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论4G版还是WIFI解ID,必须更改电阻位置,然后购买序列号,WiFi、bt地址写入硬盘重新刷机才可以的。

我看原理图电阻是没装的我把它短接刷机黑屏进dfu模式三码己写刷机可激活进系统就是打不开wifi,开启按钮是关闭无法拔动打开蓝牙无限菊花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wifi模块0251还是没有,是不是iOS 11以上wifi绑定了基带了?

没有,我只遇到过装上WiFi 只能用5G不能用2.4G的情况,烦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