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源维修

楼主(2018-05-21):
我是一个小白,修各类电子设备,今天就把SITOP维修经验与大家分享,忘大家指教现象:通三相电,电源一直在过载与OK中切换,像打饱嗝一下,一下一下的
经测量,IC供电电容电压过低,更换后打嗝现象消失,但是发现无法调节电压到24V,估计是反馈回路有问题,由于电路有点复杂,不好测量,直接果断在光耦反馈端并联一个可调电阻,调节可调电阻,可以将电压调至24,撤下电阻,又无法调节,测量光耦电压正常,估计是软故障,直接更换两个反馈光耦,故障消失,由于刚刚学习,师傅要求我画出电路图,等图画完了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赏个积分!

网友:
这是大概结构,字有点丑,,望原谅哈哈

网友A:
这个电源修修有意思,工业设备上的,我的最爱

网友B:
工业电源有搞头的,前段时间维修好一个西门子PLC 的电源+PLC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修修有意思,工业设备上的,我的最爱

以后跟大佬们学习,请多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业电源有搞头的,前段时间维修好一个西门子PLC 的电源+PLC主控

西门子300PLC有一个有问题,修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300PLC有一个有问题,修不好

你的是啥问题啊 。。。。。。。。。。。

网友:
以后遇到,可以凭这个方案去修:kaixi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啥问题啊 。。。。。。。。。。。

开关芯片供电电压过低,导致在临界点工作,一会工作,一会截至

网友:
工业电源,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关芯片供电电压过低,导致在临界点工作,一会工作,一会截至

是供电低还是芯片问题,你的排除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供电低还是芯片问题,你的排除下

供电电压过低,导致开关电源无法完全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电压过低,导致开关电源无法完全起振

查看供电电容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