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e一体机独特的开机出现提示10 seconds power saving,10秒后就黑屏

楼主(2018-05-21):
接到一台联想B520e一体机不开机,拆开检查电源通电,绿线无5V电压,电源坏了,换了个新电源能触发了,屏幕右下角一排触控按键亮了之后不显示,是不是内存氧化了,这个机子有两根内存,取下来,用橡皮擦擦,上了一根内存开机还是不显示,莫非主板还有问题,接着拆,拆开硬盘发现硬盘排线接口烧焦了,拔掉换一个排线通电开机正常进系统,关机装机测试,装好后机器不亮了,屏幕提示10 seconds power saving,10秒后就黑屏了,不会吧,刚才还进系统了,怎么装起来就出毛病了,想想刚才动了什么,也没动什么,就把两根内存都装上去了,难道内存坏了一根,,拆开拔掉上面一根通电开机还是一样,拔掉下槽的内存上到上面通电开机正常显示进系统,难道是下面的内存插槽坏了,做了两年多的维修,还是第一次见到内存插槽坏会显示10 seconds power saving, 后黑屏不开机,上论坛一搜,有碰到一样显示10 seconds power saving 后黑屏刷了所有BIOS,焊了桥和显卡都没解决的;但是我这不一样啊,我这个只是底下一根内存插槽不能用啊,内存是桥控制的,报着试一试的态度风枪调到370度左右对着内存旁边的桥芯片核心吹了十几秒,把内存插到底下的内存槽上,,冷却开机尽然好了,装上另一根内存,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A:
如果像你说的这样的情况  你就等着返修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像你说的这样的情况  你就等着返修嘛

机子还没拿走,我再多测试测试,是担心返修,没给客户报维修主板,只报了换电源和硬盘排线,报完价才发现机子主板还有问题

网友:
我也查了下论坛,发现这是通病,不过板号不一样。吹桥,亮机应该是暂时的

网友:
还是换吧,报价格了,没办法在报价了啊 ,要不然重做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返修的几率大  。。。 现在手上还有一台一体机不稳定。H65的机器进系统集显供电就0.3 不装显卡驱动就可以。。

网友:
赞赞赞,感谢分享,又学习到新的经验了,看评论区也能学到好东西

网友:
要返修,这个机器容易烧硬盘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