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乐趣Q31 一体机开机不显示,电流停在1.25A

楼主(2018-05-21):
海尔乐趣Q31 一体机开机不显示,电流上到1.53 1.45 退停在1.25A,上不上内存 感觉电流变化都差不多。。。CPU 内存 总线 电压均有。。

是什么问题呢?显卡问题??

网友A:
示波器看看内存读取      换内存 CPU看看 最后在看看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看内存读取      换内存 CPU看看 最后在看看桥

BIOS 都没有波形。。。。。。。。。。。。但电流怎么会有变化呢!!

网友B:
看那个COS 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那个COS 电池有没有电

有电的  也换过电池,情况一样 按情况,如果不跑马,电流不应该上到1.4几 又掉回1.25  不上CPU 电流到0.77 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