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启动时花屏

楼主(2018-05-21):
显卡启动时偶尔花屏,卡死,重启后一切正常,跑甜甜圈、3DMark11均正常,求助大神,咋整!

网友A:
机子有没拆开检查过,主板有没腐蚀,供电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有没拆开检查过,主板有没腐蚀,供电是不是都正常?

已经确定是显卡的问题! 其他部件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