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影驰GTX650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18-05-21):
朋友不知从哪个网吧的仓库里搞了些电脑,显卡都不亮机,查GPU.DDR.PCI电压都没有,只有5V正常。这板是先有GPU电压后,以后别的电压才能正常。平常修家电修得玩,显卡很少修。翻了半天论坛也没发现相同的板卡。请高手看下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应该是RT8249A    https://www.richtek.com/zh-CN/Products/Switching%20Regulators/Single-Phase%20Step-Down%20Controller/RT8249ART8249BRT8249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RT8249A    https://www.richtek.com/zh-CN/Products/Switching%20Regulators/Single-Phase%20Step-D ...

谢谢你,我在淘宝查到了,是RT8809,先买了5块,一换上就好了五块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