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p扩容后无线网老是连接不了。

楼主(2018-05-21):
iphone6sp扩容后无线网老是连接不了。有时候密码错误,偶尔重启一下又好了。是硬盘底层没写好吗?还是硬盘问题?

网友:
6S以上硬盘和WIFI地址绑定的 你的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没解绑WIFI是灰色的,不会像楼主这种情况

网友:
wifi坏了,修wifi,查阻值供电,更换wifi.小心别吹重启了

网友:
拆机器容易把天线盖上的那根线扯坏,先换个天线盖试一试

网友:
看到修iphone的贴子就进来看下,学习学习

网友:
无线信号怎么样?  接个假天线试试。  还不行的话 建议重新写底层数据试试  毕竟是扩容引起的。  如果连接不上WIFI  密码老是错误  无线信号应该也不好

网友:
如果  扩容之前是正常的, 那就在写一下底层  用爱思刷机 还是 ITUnes

网友:
重写底层,查一下wifi的条件和对地值

网友:
WIFI搜到的信号多吗,如果搜到的信号少的话,先查天线

网友:
换硬盘从没有遇见这个情况,感觉6S 的硬盘比6 的好换,风险小